3844工作原理

楼主(2010-07-28):
(无正文)

楼主:
另外我在网上看到说UC3844 的工作原理是:反馈电压和2.5 V 基准电压之差,经误差放大器E/A 放大后作为门限电压,与反馈电流经采样后的电压,一起送到电流感应比较器.当电流取样电压超过门限电压后,比较器输出高电平触发RS 触发器,然后经或非门输出低电平,关断功率管,并保持这种状态直至振荡器输出脉冲到触发器和或非门为止.这段时间的长短由振荡器输出脉冲宽度决定.PWM 信号的上升沿由振荡器决定,下降沿由功率开关管电流和输出电压共同决定.反转触发器限制PWM 的占空比调节范围在0~50 %之内.对于电流型控制芯片UC3844 ,使输出驱动信号关断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将引脚1 电压降至1V 以下,另一种是将引脚3 电压升至1V 以上.这两种方法都是使电流比较器输出高电平,PWM 锁存器复位,关闭输出端,直至下一个时钟将PWM 锁存器置位为止.
我要问的就是当锁存器置位时,即RS触发器的S端为1,输出Q非为0,并输入到后面的或非门,但是振荡器与或非门也是直接相连的,这样的话当置位时,或非门输出不还是上面三极管为低电平,下面三极管为高电平,输出不照样关闭吗?

网友A:
用软件仿真一下吧!

网友B:
占空比好像与品质因数相关,有时候占空比大,品质因数就大,具体的看一看童诗白的模拟电路基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