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率测试

楼主(2010-07-28):
用555定时器组成的施密特触发器电路能不能在频率为10M下工作?   还有做一个频率在0.1HZ到10MHz的频率测试  对电容有什么要求?

网友A:
不行,555的最快工作速度仅稍大于500KHz,但用555做频率计并不需要555在同样频率下工作,这是个概念问题,用555做频率计的原理是FV变换,通过测量电压得出频率值,555的积分电容要求低温漂,精度当然高一些好,但精度可以进行补偿,温漂就比较麻烦了。

楼主:
那用什么一个简单的施密特触发器或者一个比较器把输入信号变成方波行不?

楼主:
这个芯片感觉不太好   还有没有好的建议啊

楼主:
王奉瑾   如果用40106   那电容一般取多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