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ARM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0-07-28):
请问我在H-JTAG中仿真程序,
为什么在第一句:
b resthable 的时候不是跳到resthable
而是跳到另一个没有定义的地址的   ?
而有的时候可以正常跳转的 ?

网友A:
小弟也在学习阿,探讨一下.
1.你是在裸奔吗?
2.你板子上烧有boot吗?有时候boot已经跟你初始化了硬件,并且修改了中断映射
3.是用ADS吗?那关于RO base及Image point是怎么设定的?
4.有时候H-JTAG虽然显示已经在0x0处了,但是并没有真正初始化好硬件的

这些好像都影响调试的.
有高手在了不要笑啊,探讨中才能明晰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