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传感器信号放大问题

楼主(2010-07-28):
小弟实战很少,经验不足,最近在设计称重计时,用了INA121P的仪表放大器芯片,增益为10,当输入0.1v,输出可达到1v,0.2V时,输出有2V,但随后输出电压会慢慢下降,从2V变到0.2v,分析不出是什么原因。另外我用AD623AR仪表放大器,单电源供电,外接电阻11K,增益为10,实验室碰到这样一个问题,当输入电压为0.1v时,输出电压只有400mv,输入为0.2v,也是400mv左右,好像是饱和了,并不是设计意图的增益10,电路图如下,大家帮我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我给你一个电路吧.
QQ:21207305

网友B:
共地怎么样的?

网友C:
你称重传感器是一个电桥把?!它的供电你是怎么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