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烧写arm的一个疑惑 ?

楼主(2010-07-28):
请问,
我在仿真的时候,用别人的bootload,可以运行程序,
但是把别人的bootload和我的程序编译成bin文件烧到flash就不能执行了?
是什么原因的 ?

网友A:
那可能是没有修改相关的BOOTLOADER,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现在没有找到解决的方法,用开发板的BOOTLOADER 和他自带的测试程序烧写没有问题,但是自己写的程序烧进去就不能运行,一直希望有高手指点下.
现在发现是板自带的BOOTLOADER是只能在ADS1.2下调试自己写的程序才可以用,在ADS1.2下需要有一个启动代码,这个启动代码要和自己写的程序一起编译才可以用JLINK烧写到SDRAM中调试.这里面就涉及到了写启动代码,目前我只实验过在DSRAM中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