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ER 和 IFR 你知道如何去定义吗?

楼主(2010-07-28):
IER和IFR在并没有定义地址,因为它是CPU是CPU寄存器,只有存储器才会有明确的地址。

只需如此在头文件中如此定义:
extern cregister volatile unsigned int IFR;

extern  cregister volatile unsigned int IER

在使用时要注意IER 可采用直接付值的方式,而IFR为只读如果要改变值 只可用&= 和|=

网友A:
俺准备将其控制到位,让nxp永远在菜农的背后徘徊~~~

https://bbs.21ic.com/icview-187332-1-1.html

网友B:
而IFR为只读如果要改变值 只可用&= 和|=  什么意思?只读的还可以改变值呢?

网友C(2010-08-29):
转:

在阅读28335的Demo程序中发现有IER、IFR的用法,总结之,学习之:

TMS320F2812的IFR和IER的地址在哪?

答:

(1)在文件级中声明:
      extern cregister volatile unsigned int IFR;
      extern cregister volatile unsigned int IER;

      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IER = 0x0000;
                IFR = 0x0000
(2)2812中,IFR,IER没有分配固定的地址,用POP PUSH等访问。
(3)这是CPU寄存器这是CPU寄存器,专门的,直接有指令的。

(4)这两个属于CPU寄存器,对我们来说是无法访问它的地址的, 只有存储器寄存器才有确知的地址。

网友D(2014-05-06):
这不是TI的C2000控制器相关的内容吗?怎么跑NXP技术论坛来了?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