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和其他元件连接时的问题

楼主(2010-07-28):
我想问一下当电容和其他元器件串联时(比如一个电阻),给他们加电压,电荷是怎么穿过其他元件而到达电容的列一边的。希望大家看清问题,作个解释,让大家都能看懂。前几天有个人回答了我两个电容串联的问题,我在此再次感谢那位热心人。

网友A:
"怎么穿过其他元件而到达电容的列一边的"什么意思,是不是问电荷怎么穿过电容一极板到达另一极板。

网友B:
形象点说,电荷是被‘挤压’过去的,而不是‘穿越’过去的。
就像挤牙膏一样,在底部用力,头上就出来了。并不是底部的牙膏穿过中间后出来的。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