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工程师:集成24位ADC的CPU

楼主(2010-07-28):
现在想用一款集成24ADCPU,做一个高精度的电子秤,工业测量用的。准备做成亚当模块的样子。

我上ADI官方网站查过好像7060还可以,但是好像国内不好买不到片子,而且价钱很贵。51内核的倒是有24位的,只是好久不用51了,不知道开发起来怎么办,还用仿真器么?

想请前辈们给些建议,用什么样的片子比较合适,先谢谢了。

网友A:
AduC845开发起来是很方便的
AduC845开发起来是很方便的,也不需要什么仿真器,可以通过串口进行程序的下载和调试,ADI官方提供了许多工具:ASPIRE ,comdebug,WSD等。AduC845的采样率低于7060,具体指标可参照数据手册。此外,AduC845的中文资料要多些。

网友B:
如果845开发比较方便的话选什么片子都无所谓了。

但感觉片子蛮贵的看到淘宝上面卖到80多,这样的话成本就有些高了,性价比比不上一个24位的AD加个单片机。不知道有没有别的方案,成本最好能低些,但AD最好是24位的。

网友C:
果要成本低,可以买个最便宜的单片机加一个24位的ADC,如芯海CS1180,还有芯海科技新推出的据说是国内第一颗电子秤SoC CSU1221也集成24位ADC ,强力推荐楼主去看看。

网友D:
据我所知,AduC845开发起来其实是很方便的,也不需要什么仿真器,可以通过串口进行程序的下载和调试,ADI官方提供了许多工具:ASPIRE ,comdebug,WSD等。

AduC845的采样率低于7060,具体指标可参照数据手册。此外,AduC845的中文资料要多些。

正如5楼所言,就是成本较高。。。有别的性价比更高的推荐吗?

网友E:
还是用ADC+MCU。但是我是觉得,MCU集成的ADC要想达到很高的精度好像很难的。而且24BIT的ADC用在电路中能达到17,8BIT就要整体设计很好才达到。当然电路艺术推荐的芯海的SOC芯片,我看行!能选用低位的ADC,没必要非要一定就用24位的。这样还能降低成本

网友F:
是啊,ADUC7060到目前为止都还不能提供样片,而且开发工具盒START KIT都没有推出,更别说其他的资料了——还有,楼上兄弟介绍的芯海的CSU1221,感觉还不错!!灰常有前途~有谁用过?谁快去试试?完了来说说结果哈。哈哈。如果可以我也去搞个。

网友G:
CSU1221是一个8位CMOS单芯片MCU,内置4K×16位一次性可编程(OTP)ROM,带有2通道24位全差分输入或4通道24位单端输入的Σ-Δ ADC,是一款国内首创应用于商用秤的SoC芯片。
嘿嘿,这个我正在用,目前很顺利,刚好完全满足我们在性能及价格上的要求。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网友H:
回复 楼主:

电子称是个好东西,我们也研究好久了。

网友I:
1# huzixian c8051f350 内置24Bit ADC,用过,还可以,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J:
MSP430F2013,

网友K:
用过C8051F350做过电子秤和传感器检测的 路过。

网友L:
C8051F350大侠们用的如何? PGA多少倍,能稳到多少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