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驱动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0-07-28):
首先,请看下面这张图:

IR2101控制2个MOS管作为“半桥”,与另一片IR2101控制的2个MOS管组成“全桥”(此处只有半桥,这图是我截Datasheet上的图后在画图板里修改出来的...请见谅)
然后有如下问题百思不得其解:
1,HO和LO输出至MOS管的栅极前,串联了一个22Ω的电阻,并且在该电阻上并联了一个IN4148,是何缘故?MOS管作为高阻输入,应该谈不上什么“限流”,同时PCB上HO和LO到MOS管的举例不超过5cm,那就应该没什么“匹配”的概念才对啊?奇怪...
2,电机AB相输出上都需要串个几百μH的电感,不然电机会很热,这又是何故?该电感的取值有什么详细计算方式么?
2,MOS管至直流电机AB相之中,并无续流二极管,那么电机及串于AB相上的2个电感产生的反向电动式仅仅靠MOS管的体二极管提供续流回路,实际产品中允许这样做么?该“体二极管”的参数大概是怎样的呢?

楼主:
继续求解~~~~~~~~~~~~~~~~~~~~~~~~~~~~~~~~~~

网友A:
去看看手册把
MOS管三个极之间有电容的
串电阻就是为了限制电流
并二极管是为了快速放电

网友B:
1,HO和LO输出至MOS管的栅极前,串联了一个22Ω的电阻,并且在该电阻上并联了一个IN4148,是何缘故?MOS管作为高阻输入,应该谈不上什么“限流”,同时PCB上HO和LO到MOS管的举例不超过5cm,那就应该没什么“匹配”的概念才对啊?奇怪...
  关于 22 的电阻, 是有说法的, MOS 内都有输入电容, 你可以看MOS管手册, 一般数千皮法. 正是这个电容引起了输入电流. 并联二极管, 是为了加速关断, 想必这里也好理解了.

2,电机AB相输出上都需要串个几百μH的电感,不然电机会很热,这又是何故?该电感的取值有什么详细计算方式么?
  通常没有这个做法, 特殊情况有这个现象, 那主要原因是Hin Lin 的 PWM 频率过低, 电流脉动过大

3,MOS管至直流电机AB相之中,并无续流二极管,那么电机及串于AB相上的2个电感产生的反向电动式仅仅靠MOS管的体二极管提供续流回路,实际产品中允许这样做么?该“体二极管”的参数大概是怎样的呢?
  是的,  有些控制靠"体二极管"承受续流电流. 但是, 现在我们有了"同步整流"的办法. 在需要 "体二极管" 工作的时候, 导通 MOS 管, 由于 MOS 的导通压降通常远小于 "体二极管" 的导通压降, 这样就大大减少了 MOS 管的损耗. 而 "体二极管" 的参数, 各 MOS 管都不同, 可以看 MOS 管的手册, 都会提到.

楼主:
谢谢2位!豁然开朗了.................

网友C(2018-04-07):
真的清晰  好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