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COM公司的SIM700

楼主(2010-07-29):
最近想研究GPRS、EDGE,想做个通讯模块,用单片机或ARM控制SIMCOM公司的SIM700,之前我对通讯方面一点也不了解,请问坛子里各位大侠,这个开发难度多大?
我对单片机挺熟悉的,电路设计方面还马马虎虎过得去。大家帮帮忙!

网友A:
难度这个问题可不好说,太个体化的东西,不做是无法知道的,先大胆的去做吧。

楼主:
谢谢春阳鼓励!
这个模块内部用我编程吗?还是我直接用单片机发指令控制它?

网友B:
sim700是edge的模块,比单纯的gprs模块理论上讲速度会快一些
控制方法简单的说就是通过串口发指令,接收指令响应,
不用去处理模块内部的东西,先看看手册吧

网友A:
这类模块均使用AT指令集进行操作,模块的相关说明文档是足够详细的,要仔细阅读并正确、完整的理解模块硬件手册和AT指令集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