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4~20mA变换成1-5V的问题

楼主(2010-07-29):
(无正文)

网友A:
还要看信号频率、幅度和精度要求,用运放的话可以看看SGM8551高精度运放或者SGM324普通运放,单电源供电的

网友B:
电流环的工作频率不会太高,用仪表放大器更合适,在工业现场,共模抑制比是必须要考虑的,滤波方面注意高频去耦就是,电流环本身的抗干扰能力是比较强的。

网友C:
4~20mA变换成1-5V,通常是采用一个高精度250欧电阻,串联在电流回路内。

网友D:
运放,2401就可以了

网友D:
运放,说错了,2902或者是2904,用50欧姆或者100欧姆采样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