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PIC C语言的问题,请教各位大大

楼主(2010-07-29):
#include<pi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uint x)
{
uint a,b;
for(a=x;a>0;a--)
for(b=110;b>0;b--);
}
void main()
{
uchar i;
TRISA=0x00;
while(1)
{
PORTA=0x01;
for(i=8;i>0;i--)
{
delay(50);
PORTA=PORTA<<1;
}
}
}
这个程序为什么我在仿真的时候只有4个I/O口有输出,真是搞不明白啊!!!我用的是PIC16F628A的

楼主:
是不是那里没有定义好或者是别的原因啊,一直找不出来!!郁闷

楼主:
只有D5,D6 D4,D3这四个I/O有输出,别的输出口没有反应!!

网友A:
A口复用的模拟功能没关

楼主:
能具体说一下如何处理吗?

楼主:
第一次看别人写的程序,改一下没有实现,不知道问题出现的那儿

网友B:
显然代码有问题:(1)D7没有变化,要注意RA7是一个用作晶振osc输入的引脚,这个引脚的使用应该和振荡器配置字有关,不过从电路图上看单片机用内部振荡器,建议好好看看数据称手册
                      (2)其他三个都是接在RB口上的,“PORTA=PORTA<<1;“这个操作不会改变RB口的输出,所以当然没有反应了,
                 :lol

楼主:
明白了一些,谢谢!!!还有点不明白的,16系列的每个种类的都要设置振荡器有关吗?!!

网友B:
8# qzhui121 你最好吧这个芯片的数据手册好好看看,我用的是18系列,有这种情况

楼主:
PORTA 是一个8 位宽的锁存器。RA4 为施密特触发器
输入和漏极开路输出引脚。它与T0CKI 时钟输入复用。
RA5(1) 只是施密特触发器输入,没有输出驱动器。所有
其他的RA 端口引脚都有施密特触发器输入电平和完整
的CMOS 输出驱动器。所有引脚都有数据方向控制位
(在TRIS 寄存器中),这些位可以将引脚配置为输入或
输出。
PORTA 引脚与比较器和参考电压功能复用。这些引脚
的工作状态是通过CMCON(比较器控制寄存器)寄存
器和VRCON 寄存器(参考电压控制寄存器)中的控制
位选择的。当选择它们作为比较器输入时,这些引脚将
读作0。
看到这里后就不知道改如何做了,我看16f877例子后还是不明白,这些I/O口如何设置才能有输出。。。能指点一下吗,谢谢!!
CONFIG配置字寄存器也没有说到PORTA口的设置,还是不明白

网友C:
PORTA 引脚与比较器和参考电压功能复用。这些引脚
的工作状态是通过CMCON(比较器控制寄存器)寄存
器和VRCON 寄存器(参考电压控制寄存器)中的控制
位选择的。当选择它们作为比较器输入时,这些引脚将
读作0。

参考手册将其设为数字口,并将方向设为输出就可以了。

楼主:
不明白啊!!可惜啊!!再学习了,看看书了

网友D:
怎么看的问题都不懂呢?哎,看来我还只是个新手

网友E:
要初始化端口啊,作为普通IO口,关掉比较器

网友F(2010-12-10):
你那句PORTA=PORTA<<1,你电路接的也不对啊!A端口初始化时要配置成数字I/O口。
看看数据手册。

网友G(2012-02-23):
我也是新手呀,也看看别人的程序

网友H:
高手真多

网友I:
大家互相学习呀

网友J:
看数据手册,关问人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