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控制单只数码管显示的疑问

楼主(2010-07-29):
因为当时买材料时什么也不懂,买了一只共阴两位数码管。准备练习一下单片机控制数码管显示00~99。于是找来资料开始看单片机显示一位数码管的程序(也是在这个21IC上下载的)。现在把程序贴上来: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DSY_CODE[]=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ff
};
void DelayMS(uint x)
{
  uchar t;
while(x--)
for(t=120;t>0;t--);
}
void main()
{
  uchar i=0;
P0=0x00;
while(1)
{
   P0=~DSY_CODE
;
  i=(i+1)%10;/*显示0-9*/
  DelayMS(200);
}
}

让我疑惑的是uchar code DSY_CODE[]=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ff
};我把这个表示段码的数组里的16进制数转化为2进制时觉得跟要在数码管上显示的0~9没法对应起来,电路图里的数码管是共阴的。再说也是直接连在单片机的P0口上的。不过在proteus上这个数码管显示是正常的。而我在之前的理解是,如果把数码管对应的8个LED,按网上说的那样编号即a,b,c,d,e,f,g,dp与P0口的P0.7~P0.0对应连接起来,数组里的十六进制数应该是这样的:{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这样转化出来的2进制是0011 1111——》数码管:0, 0000 0110——》数码管:1,……0110 1111——》9。可我这样修改后编译产生的.hex加到proteus里仿真却是乱码的。

所以我现在的问题就是我贴上来的那个程序里的数组中的数是怎样跟数码管对应起来的?????

网友A:
P0=~DSY_CODE;
  i=(i+1)%10;/*显示0-9*/

????

网友B:
数码管这东西都要纠结................比我还菜,我都够菜的了

楼主:
楼上的高手,既然你知道为什么不帮我解释一下呢?
答2#:是P0=~DSY_CODE[i];i=(i+1)%10;/*显示0-9*/
这你应该能看出来啊!
在线等!因为我已经想了好几天了,让大家见笑了,所以我觉得有问的必要。

楼主:
怎么上传图片啊?我在高级回复里上传了jpg的附件竟然提示无效的图片文件!
那个就是proteus里的电路图,一个数码管连接着单片机的P0的七个口,还有一个因为不用显示小数点没用。两者之间并没有什么其他什么译码芯片啊。

网友C:
共阳码和共阴码是什么关系需要搞清楚.
另外还需要仔细阅读下人家的代码.

网友D:
你要知道数码管有共阴和共阳两种情况,不同的情况那个数组中的数据就不一样,但两个是位相反。还有你说的会出现乱码可能是没有消隐。如果是共阴的while(1)中第一句加一句:P0=0X00;共阳则加:P0=0XFF;

网友:
一看就跟教材的程序差不多  一个老工程师 成告诉过我  延迟不要用delay  最好用定时器

网友E:
关键就是这条取反语句:P0=~DSY_CODE;
uchar code DSY_CODE[]给出的是共阳极显示的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