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是怎么实现模块可配置?

楼主(2010-07-29):
如题?

网友A:
你可以下个psoc designer或creater就很快明白,在软件里很容易实现,呵呵

网友B:
一般刚接触psoc的 都很难上手psoc的开发环境..因为其开发环境跟其他的MCU的开发环境不一样~~最好有FAE指点指点,快让你茅厕打开

网友A:
可以先看看培训模块就简单了,当然有人支持更好,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