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阻容加压问题

楼主(2010-07-29):
从220V通过阻容降压后经二极管,变成直流电5V,那请问数字地是零线吗?如何找到数字地。我要用数字电路。

网友A:
你的数字地(5V负端)也许是零线,也许是火线,也许既非零线亦非火线,看你怎么接。
强烈建议:别用这种阻容降压电路供电,太危险。

网友B:
初始暂态响应可能会打掉你的部分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