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振荡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0-07-29):
(图片)

楼主:
如图所示,电源是5V,现在的输出信号幅度0.7Vpp左右,该如何调节才能把输出幅度增大呢?另外当S3闭合后,电路就不振荡了,是什么原因呢?请高手详细讲解一下,十分的感谢!!

楼主:
0.7Vpp是L2两端的峰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