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探头坏了,怎么修?谁有经验?

楼主(2010-07-29):
两个探头,Agilent的10073C(无源500MHz探头),测探头两端的阻抗为无穷大,正常应为1Mohm,所以显然断路了,但不知道如何拆探头,另外,这里的1Mohm的阻抗值是放在探针附近还是与示波器接口的接头处?

有经验的指导下,如果再买新的话,很贵的。

网友A:
一般示波器接口的接头处坏了

网友B:
如果是外部导线或可见金属外露部份的连接断了,可以重新焊接修复,否则只能换新,现在的探头基本上是一次注塑成型的,无法拆开,即使破坏性拆开也无法复原,不如换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