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可以帮帮忙吗?扩展io口:7500个。

楼主(2010-07-29):
能给我个方案吗?小弟好晕啊

网友A:
你响应速度要多少?单片机时钟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用SPI方式通信

网友B:
方法是有的,呵呵,相信一说弄按键,这里面的高手争先恐后吧。

网友C:
这个好办啊,一个51就能搞定,用一堆cpld,将IO映射到51cpu 的数据空间里面去

网友D:
用HC595级联,注意信号的驱动能力,远距离连接时可用HC245或HC244提高驱动能力.

网友E:
7500个?估计要控制什么东西吧?那离不了插件吧,那就按输出端子间距1mm算吧,总共起码7.5m的跨度,加上其它N多因素,肯定超过10m啦,呵呵。。。

如果按0.2mm的算吧,,,,也。。。不算不算啦,,,总要引线出来吧?一下出来7500根?

恐怖是不能用扩展IO的方式啦。。。

网友F:
别最后说要控制点阵LED……

网友G:
做可扩展模块,类似LED屏

网友H:
不会是做LED广告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