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振荡电路的是否正确

楼主(2010-07-29):
请问这个电路可以产生一个正弦波形吗?

网友A:
不可以。
这样的问题,最好是仿真一下,很快就可以解决。

楼主:
我仿真出来的波形是这样的,请给分析一下怎么回事

网友A:
仿真结果没有时间轴。
估计你的仿真时间相当短。

楼主:
可是我把仿真时间调长了也是就这么一段,形状一样,怎么回事呢,是不是电路有什么不妥啊

网友B:
可以参考文氏振荡桥运放电路!

承接USB和RF设计应用
销售c8051f单片机开发工具、usb、RF 、NET学习板
http://yang96381.blog.163.com

网友C:
应该是电路内部存在高频自激,话说文氏桥貌似比较难匹配。

楼主:
请高手给详细指点一下,多谢了

楼主:
是问题太简单还是太难,是我描述的太不清楚还是。。。

网友D:
你改为双电源供电试一下。此外我觉得你的电路图有问题,Vout的上端的那根导线将你的选频网络给短路掉了。也不明白你加的那个肖特基二极管是干嘛的?为了工作在高频状态吗?否则当上端的电压高于0.7V的时候,这时就相当于接地了。。。

楼主:
多谢楼上的高手指点,我改了一下,正弦波出来了,可是我想问一下那一块是选频的RC啊?

网友D:
晕额。你自己还不知道你自己都知道那里是选频网络呀。电阻与电容并联的那一部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