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荷放大器的问题

楼主(2010-07-29):
如图的电荷放大器,在运放的输出端或者是+12V或者是-12v。是什么问题?请高手指点

网友A:
c1和r1的值不合适吧

网友B:
问个简单的问题,输出信号是交流还是直流?

楼主(2010-10-12):
输出是交流的信号啊

网友C:
同样问题希望大虾指导!!!!

网友D(2013-09-01):
不明白,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