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

楼主:
如上图所示,拨码开关S1的1、2、3、4脚分别接CPU的IO口。
(1)CPU正常工作时,拨码开关拨向右边,即1、8短路,2、7短路,3、6短路,4、5短路。即CPU正常工作时,4个IO口分别接VDD,下拉,上拉。
(2)烧程序时,拨码开关拨向左,即1、8, 2、7, 3、6, 4、5是分别断开的。然后把烧程序的端子插入P6,来烧程序。

    但是为了减小板子的面积和减少生产时的工序,我们老大说要把拨码开关给去掉,请问如果去掉拨码开关S1,那么有什么简单的方案能实现上面所描述的???
    谢谢谢谢~~~

网友A(2010-07-29):
拨码开关就用四个0805或者更小的贴片元件的封装排在PCB上,烧完程序后用焊锡将其短路就好了

楼主:
这样做好像更麻烦啊。。。有其他更好的方法吗

网友B:
上下拉通常不会影响编程,只要对上下两根线进行处理,做个两个靠得很近的焊盆,用搭锡的方法应该可以。

网友C:
双排针+跳线帽,体积稍小些:lol

网友D:
去掉开关,45脚间接个肖特基二极管,其他的开关直接短接。

如烧录时不想对其他电路供电,则在1、8脚间接个肖特基二极管即可

网友E:
焊盘搭锡最简单,虽然繁琐点,但是比起你拨盘操作还是有可比性的。

网友F:
好像串个电阻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