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路图标记识别

楼主(2010-07-29):
图中11、16管脚处的红色标记是啥意思啊?

楼主:
请各位大虾多多指教!!!

网友A:
没连上吧

楼主:
但是16管脚处也有那个图标啊,Vcc不可能没有连上吧!

网友B:
16那地方的错我也遇到过,有可能是连错了,我那个时候就是连错了,还有就是没连上~或者换个方式连也许就好了~

网友C:
最近发现好多人在12IC上发些PROTEL的设计,我觉得一点都不好用

请大家参观我的PCB LAYOUT展示图  http://photo.blog.sina.com.cn/maocheling

网友D:
你的图是不是从其他原理图里考过来的呢?

网友:
让人知道vref 不接vcc了

网友E:
我也出过这种问题,在生成PCB是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我的是用的别人的原理图库,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标志,但自己画的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错,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是从别人那拷过来的

网友F:
应该是提示你此处线没有连接上。

网友G:
做erc检测的时候留下的吧

网友H:
这种情况经常发生的,有的是芯片内部默认不能连接电源线线,11脚没有连线他当然会这样。不过像这种错误你不用理他,没有问题的!在画原理图时,有些错误是不用管的!

网友H:
不过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慢慢找经验吧!

网友I:
在做元件时,对引脚的定义没做好,VCC是电源,VREF是输入,然后在画图时没注意到,输入在ERC中默认是不能直连电源的.
还有很多这样的约束.:输入不能直连输出,输出不能直连到GND......

网友J:
这种情况啊,是原理图是元件画错了,导致吗没连上!
在原理图中,必须是引脚的电气连接点朝外(就是当你拖动引脚时候,那个有黑点的一头,就是电气连接点!)
画原理图时候,必须place wire到电气连接点上才有效!

网友K(2010-09-16):
规则检验错误标记

网友L(2010-10-20):
这个没啥的意义的,只要电路没问题就行了,不必理会

做erc检查留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