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下拉电路

楼主(2010-07-29):
这个电路是用来拉低负载线的,谁能给解释下这个电路,当开关闭合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哪个元件决定了电压下降斜率,哪个又决定了电压值?
下面那个下拉电路是我根据上面那张图画的稳态图,不知是否正确?动态图画不出来.还望精通模电的指点下。

网友A:
开关闭合后,mos管导通,电容C1通过mos管对地放电,电容的大小和mos管的导通电阻决定了放电的时间,最终电容上的电压决定于mos管的导通电阻和R2的分压。
稳态图不对,开关闭合稳定后,mos管把负载和R3,R4短路。

网友B:
MOS管导通后你可以把它等效一个很小的电阻R=RDS(ON)

网友C:
分析的有道理,学习了

网友D:
2楼分析的很好。

网友E:
回复 网友A:
开关闭合后mos管是立即导通吗?
要不要考虑R1对c2的充电速度呢?

网友F:
R1 C2不可忽略

C2加大了2N7002的米勒电容的容量,对其开关速度的影响巨大

楼主:
开关闭合后,mos管导通,电容C1通过mos管对地放电,电容的大小和mos管的导通电阻决定了放电的时间,最终电容上的电压决定于mos管的导通电阻和R2的分压。
稳态图不对,开关闭合稳定后,mos管把负载和R3,R4短路。 ...
引用 网友A:

mos管导通后有导通电阻,怎么会把负载和R3、R4短路呢?

楼主:
R1 C2不可忽略

C2加大了2N7002的米勒电容的容量,对其开关速度的影响巨大
引用 网友F:

不是很理解,能说细点吗

网友G:
回复 楼主:
导通电阻很小,跟短路差不多。本来一短路电压应该立刻拉到地,因为有C1的存在,C1通过导通电阻放电,才有了一个缓慢下降的过程。

网友H:
不论开关闭合与否MOSFET都会导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