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升压IC

楼主(2010-07-29):
各做电源的前辈,,你们好,,小弟用两节1.2V冲电池,升到DC4.5V或5V,,电流要流要100~200MA,,转成本要低,要求性价比好的,最好外围元要小和三个引脚的,,前辈大侠们们帮忙吓,,,多谢

网友A:
那就看看SGM6600了,90%转换效率,电流600mA,小电感(4.7uh)小电容,需要规格或样品的话留个联系方式给我。

网友B:
34063了,8毛钱

网友C:
34063很便宜啊,但是效率低,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用

网友D:
呵呵,34063 可没法在2.4V时启动哦~

网友D:
而且:
LZ,你要那么大的输出电流的话电池的电流可不小哦,电池会非常不经用的哦~

网友E:
MAX1795 ~ MAX1797

网友F:
这2个适合手持产品,不妨看看

楼主:
有没有三个引脚的那种吖

网友F:
下面几个是电池升压的,一并给你吧,至于你的 负载要求,你自己选吧 HT7750.pdf (120.45 KB) LY1028升压IC系列.pdf (2.53 MB) QX2301.pdf (255.01 KB) SC46166.pdf (791.68 KB)

楼主:
回复 网友F:
多谢12楼

网友A:
楼上好多都还是需要外接肖特基噢!

楼主一定要用三个引脚的么?

楼主:
yanwen217你有什么好介绍
14# yanwen217

网友A:
看综合成本,12楼列的好多都还要外接肖特基,电感也都比较大,而像SGM6600、LTC3400等等都是采用同步的,不用外接肖特基二极管,并且都是小电感小电容,整体成本应该会降低不少的,楼主可以做个对比评估

楼主:
多谢回贴各位前辈,,有你们的帮助,,小弟以解决了,,

网友G:
不错的资料,下载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