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SRAM中的数据可以这样初始化吗?

楼主(2010-07-29):
.dseg
table:
.db 0x01
............
想在SRAM放上一些数据,就定义了上面的语句,可发现每次读到的内容都是0xFF
是不是单片机掉电之后SRAM里的内容不保存的原因?

网友A:
不知楼主用啥编译器,汇编中如下:
.def     temp                    =r16
.equ    sram_first_addr   0x60
//-----------------------------------------------
ldi      temp,0x01
sts     sram_first_addr,temp    //直接把temp储存在0x60的SRAM 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