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前面串联电阻实际意义

楼主(2010-07-29):
DC24V供电,470UF电容前面串联一个1K 1/4 瓦的电阻,延长电容的充放电时间,起到防止上电浪涌电流对电源的影响。但是这样做的电容的实际储能滤波将会受到影响吗?1K的电阻如果电源是24V供电,根据欧姆定律,I=U/R=24/1000=24mA,能满足实际LED负载滤波需求呢,这样做会不会电容的实际效果将会受到影响,比如电容的实际使用效果减小为47UF或更小容量,1K的电阻是否取值过大呢?有没有意义,我个人觉得没有什么意义,但是用什么来证明呢?如果此电路成立,那个电容实际的有效容量又是多少呢。负载电流400mA。简图如下

网友A:
这个电阻和这个电容,好像都没有什么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觉得没有用,但是没有合适的理由说服别人。

网友B:
我觉得电容的特点是它的两端的电压不会突变,所以刚接通电源时电源对LED的冲击会少一点。
对于电阻是限流用的吧?若不加电阻可能容易烧坏电容。

网友C:
该电路确实没什么意义,RC吸收回路用于抑制电压上升率,通常只有感性负载才需要这么做,显然楼主的电路中不存在这样的前提。

网友D:
我说一个偏们的作用大家评判一下,如果电容坏了短路了,这个电路还能正常工作,但是电阻的功率必须足够,计算功耗0.576W估计要放个1W的

网友E:
电容的作用:断开以后还可以亮一段时间;
电阻的作用:防止开关合上一瞬间电流过大烧坏电源。

楼主:
电容的作用:断开以后还可以亮一段时间;(断开电源能亮,显然24mA电流也太小了点吧)
电阻的作用:防止开关合上一瞬间电流过大烧坏电源。 (这点比较认同,但是如果自己把电容改小了也可以起到同样的作用啊)

网友C:
470uF的容量根本不至于导致瞬态电流过大烧毁电源,都在想当然。

网友F:
只能说楼主太有才了

网友G:
电容是为了防止浪涌
电阻是为了加快充电

网友A:
顺便说一句:
恒压电源驱动LED很不好,应该恒流驱动。

网友A:
11楼:
加快充电,那浪涌电流不就更大了吗?

网友H:
回复 网友C:
你好,chunyang
如何估算瞬态电流的大小的?谢谢指教!

网友I:
呵呵,真有劲,应该是利用电容瞬间导通的原理吸收一些东西吧。有怕充电电流过大而损坏电容,价格电阻限制一下电流了。即便是加了电阻,还是改变不了电容瞬间导通的,所以仍然是可以吸收一下的,呵呵,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J:
这个图里面的负载LED是带串阻的吗?前向电压是多少呢?

网友J:
这个电路中电流和开关速度应该比较快。所以需要这个电容和电阻在开关开启、断开的时候提供缓启动/续流的作用,这样通过LED的电流在开关过程中不会瞬断,而会通过电容充放电。而这个电阻就是在这个充放电过程中提供限流的。

网友K:
电容的作用很明显断开电源后保持LED是渐灭的。
电阻保护作用。系统是越稳定越好。电阻必不可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