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相六线步进电机驱动~~

楼主:
我用2003驱动四相步进电机,为什么速度不高,一提高频率它就不动了。但是用实验板做又可以,我现在用的是STC单片机,P0口驱动,请各位高手帮小弟讲解一下是什么原
因!!谢谢

网友A(2010-07-29):
让步进电机转起来, 这很容易.
但好的控制要高的速度, 高的精度, 低的震动, 这就不容易.

就楼主的问题, 相信提高一点驱动电压, 能有所改善.
但只是小范围提高, 更高就要考虑恒流驱动方式了

网友B:
可以加上拉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已加了一个5.1K的上拉

网友C:
原来是用5V 测试的吗,是的话提高到12V 试试。  另外也可以做一个加速启动处理。低速启动了再把速度提起来,这样可以解决高速启动堵转的问题

你说的用实验板做没问题,这个实验板是指什么? 这问题没说清楚别人很难分析你的实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