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6437的PCB得做几层板

楼主(2010-07-29):
DM6437的PCB得做几层板?

网友A:
至少8层
我们都用12层

网友B:
现在的计算机主板都是用四层板;
笔记本电脑也有用四层板的;
目前主流X86的外频比DSP的总线频率高的多了;

所以LZ自己好好考虑考虑。

高速信号主要的要求是需要一个完整的参考平面。
所以从这个上面来讲,线只要走得开的情况下,四层板是可以满足要求的;
当然,层数越多,LAYOUT越容易,这个是真理。

网友C:
昏倒。。。.。8层的那位大哥,你知道6437是什么吗?

网友D:
如果板子的面积没有要求,也就是DSP与DDR2这些的面积可以大一些,那么6层是可以的,我设计642都是用6层,设计6467也是用6层,但是6467同样是6层但PCB板厂却收钱比642多一些,他们认为那叫做“小8层”,而我们最新的设计,6467T用了10层板,因为要求面积很小,并散热等因素。

网友D:
所以,6437用6层应该是可以 的

网友E:
6层已足够满足,不在于层数,希望在布局和走线上下功夫。。。

网友F(2014-02-25):
6层就可以了,  我们有设计过这个。网站上有案例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