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同相比例放大电路的同相端平衡电阻问题

楼主(2010-07-29):
同相端的电阻是否正确?请赐教!

网友A:
是指R48吗?
若是,这个电阻可有可无,对失调电流产生的影响不大,仅对放大器的增益略有影响。
准确的数值应该用10k(等于R19),但因已有1k电阻,故R48影响相当小。

倒是C20,最好不这样用。这个电容这样接,可说是毫无目的毫无作用,而且容易引起运放工作不稳定。

网友B:
同意maychang的意见,不知道楼主为何把R48选作51K?

网友C:
看起来是窗口比较电路,不是放大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