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同相比例放大电路的同相端平衡电阻问题

楼主(2010-07-29):
同相端的电阻是否正确?请赐教!

网友A:
先去掉C20。
你要求的输出/输入关系是什么?

网友B:
很烦重复发帖。

楼主:
2楼:是放大作用,信号输入大约是0.05v.

楼主:
3l:我是想多两人帮我看看这个电路。

网友C:
先要说明这个电路的设计目标是什么?才能分析啊,连传递函数和放大倍数都不说,输入输出阻抗都不提,怎么分析啊?

网友D:
r48貌似可以不用。
不是差分啊

网友E(2016-06-30):
R48不用,用了反倒失去同相放大电路输入阻抗大的这一优点,R46的取值=R49//R47.

网友F(2018-09-17):
引用 网友E:
R48不用,用了反倒失去同相放大电路输入阻抗大的这一优点,R46的取值=R49//R47. ...

你好,请教如果希望将同相输入端的直流偏置为0V,那么是不是要保留R48,如果不保留,需要如何处理?

网友G:
R48=R49,如果阻抗问题,需要加大输入阻抗的,同比例增加各电阻,这样的运放输入电阻是完全平衡的,其实就是一个对GND的共模放大器。当R48=R49时候,整个回路放大倍数=R47/R49。
也可以省略R48,然后令R46=R49//R47。按图纸所示,则R46=910R。放大倍数=1+R47/R49。一个完全的单端同相放大器。
不过对于50nA级别的输入偏置,相比mV级别的输入失调,其实低于1K欧姆级别的输入电压差也就是50uV,完全可以忽略。对于你10K/1K负反馈来说,输入直接接信号源都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