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程序解析

楼主(2010-07-29):
有一段程序,如下
when 1=>if unfreeze='0' then        --实时显示模式
    state_choose<=0;
   else
    if en_sine='1' then        --如果振荡器按钮按下则转换为数据采集模式。
     state_choose<=2;
    end if;
   end if;

   if ad_realtime='1' then        --这个模式的AD trig
    trig_ad<='1';
   else trig_ad<='0';
   end if;
当程序执行时,不知道
if unfreeze='0' then
    state_choose<=0;
   else
    if en_sine='1' then
     state_choose<=2;
    end if;
   end if;

   if ad_realtime='1' then
    trig_ad<='1';
   else trig_ad<='0';
   end if;
之间是顺序执行还是并行执行的,大家说说看吧,谢谢。

网友A:
应该是顺序执行的吧

网友B:
并行执行的,在HDL语言中大部分都是并行的,很少串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确定一定时顺序执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了顺便说一下
if unfreeze='0' then
    state_choose<=0;
   else
    if en_sine='1' then
     state_choose<=2;
    end if;
   end if;

   if ad_realtime='1' then
    trig_ad<='1';
   else trig_ad<='0';
   end if;
是在同一个Process里面,能确定它们还是并行执行吗?

网友C(2010-10-01):
if 语句是顺序执行的

网友D:
不能把这些代码叫作程序!
仅是硬件描述代码。

网友E:
process里面的when、if else等结构是并行执行,其里面的部分是顺序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