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TinyM0 (LPC1114)无法初始化,无法下载程序

楼主(2010-07-29):
板子:LPC1114
仿真器:CK100(LPC1343F制作的)

昨天还好好的,今天USB一供电就无法下载程序了,显示一个对话框如下:

点击确定后显示如下:

然后使用设备配置进行硬件自检,显示

这可能是什么原因?硬件配置没有改变,之前的配置是可以使用的,有好几块都是这样的现象,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重新装一次驱动即可。估计楼主换usb口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换USB口啊,哎,是不是被加密了?

网友A:
你就强行装一次又能如何?

网友B(2011-04-02):
要么是FLASH烧写进去了些东西,使得SWD不识别了,这种情况我把P0_1接GND,用Jlink的SWD接口擦除FLASH就可以了;
如果是加密了,就的用ISP彻底擦出FLASH。

网友C(2011-10-20):
有可能被加密了,用ISP方式擦除一下。

网友D(2013-08-20):
请问,你这个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