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带载能力差

楼主(2010-07-29):
比较乱,把问题整了下300VDC到15V/0.6A,5V/1A,反激。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只是在5V处接5欧电阻,输出稳定,也就是说电流达到1A。
只在15V接25欧,输出稳定。
但是两路同时接负载,问题出现了,最理想的情况是5V处接7.5欧(也就是0.7A左右),15V处接80欧(貌似0.2A)。另外很难再提高负载,望各位大哥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A:
将12v那组也带上负载试试?
另外,你输出的二极管都是103,带1a或接近1a的电流能受得了吗?

楼主:
谢谢伟林兄指点。12V暂时不用所以不带负载,如果带上负载另外两组电流应该更小吧

网友A:
那可不一定,你是用5v做反馈的,如果只是用其他几组带载的话反而容易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