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200B的放大电路

楼主(2010-07-29):
:lol弄了个re200b想搭一个热释红外感应的电路,处理电路如下。想问前辈几个问题:1:PIR的的1脚是电源输入,串了个10K的电阻有什么作用呢。2:IC1A反相端的R3,C3的作用是什么呢,这样的放大器接法是电压跟随器么。3:IC1B的接法是不是反相放大,同相端的2.5V是怎么样抬高直流电位的呢。谢谢。

网友A:
要上拉10K的电阻可能是传感器内部电路的要求,R3,C3的作用是可以对不同频率的信号,第一级的放大效果不一样,比如说信号是直流信号,那么它的放大倍数就比较小,如果信号是交流信号,那么它的放大倍数比较大,为什么要把同相端抬高直流2.5V电位,是因为运放是单电源供电,为了保证工作在运放的线性范围。

网友B:
R1\C1\C2应该是电源滤波的吧,有些电路就把RE200 pin1直接接到VCC。
IC1A不知道直流通路在哪。

网友C:
请问你的C5有没有接反呢?

我看其他PIR应用电路里这个电容的极性和你相反啊。

比如

http://www.bitsbox.co.uk/data/circuits/pirdetect.pdf

网友D(2011-03-02):
C1、R1、C2组成CRC滤波电路
IC1A是带通滤波
IC1B同相端的2.5V为了保证运放工作在线性范围

网友E:
回复 网友B:

那个下拉电阻就是直流通路。

网友E:
回复 网友D:

他的第三个问题是怎么不是为什么

由于反相输入端有电容,故对直流来说IC1B就是一个跟随器。同相端为2.5V,输出也就为2.5V。

网友E:
回复 网友C:

正常情况下,电容两端的电压范围为-1.62V~+2.15V。所以方向并不重要。因为就算反过来,电容还是有可能反偏。一般电容在低反偏电压的时候是没问题的。

网友F(2011-06-13):
学习了,还有个问题
第一级运放还有第二级运放的信号大小是怎么算的。
PIR信号输出峰峰值为2.5V

网友G(2013-09-29):
这个貌似很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