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想法,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2010-07-29):
一块芯片产生固定频率a,推动MOS管断/开
MOS管接b=150V的直流电压
因此MOS管输出频率为a,幅值为b的方波
MOS管接的电感和电容再把方波转换成
频率为a,幅值为b的类似正弦波的波形
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

网友A:
电感和电容搭配好后,幅值就不是这个b了,b的N倍都可以,当然还要看输出这个正弦波的点在哪里。

楼主:
刚才仿真过了
确实如此
不过如果去掉电感和电容,接一个电阻的话
MOS管的输出幅值并不随着供电电压b的升高而升高
这又是为什么呢?

网友B:
3楼:
有可能MOS管未饱和。
要想知道“为什么”,需要你的仿真图。

楼主:

这个是电路图,不管VCC多大输出幅值都不变

这个是波形

网友A:
示波器打到直流档看一下。

网友C:
你这个是跟随器,输出电压最高为VG-Vth。
R2要放到MOS管的D端

网友D:
电磁加热不就是这么搞的嘛

楼主:
我看到一些驱动IC驱动半桥MOS管的时候
MOS管的供电电压有的为500V
MOS管的D端什么都没接,就接500V
如果与awey师傅说的一样,输出电压最高为VG-Vth
那他接这个500V这么大有什么用
MOS管的S端的电压又不随供电电压的增大而增大
真有点迷惑

网友E:
如果你要饱和,那么你需要一个电荷泵来驱动Nmos

楼主:
你是说在饱和情况下输出幅度才跟供电电压有关?

网友F:
接成跟随器了,幅度当然不高,管子不饱和,带负载时还会烧管子

网友G:
用个P沟的管。

楼主:
唉,菜鸟又来提问了
用P沟道管不行呀,输出几乎为0,
我看了一些资料里面有些是这样说的
如果在同一个系统里,要得到比VCC大的电压,就要专门的升压电路了。很多马达驱动器都集成了电荷泵,要注意的是应该选择合适的外接电容,以得到足够的短路电流去驱动MOS管。
所以我想:
1,  只要有驱动IC和一些外接电容就可以使输出电压跟VCC有关?
2,  这个VCC只要是在MOS管耐压范围内,可以任意取值?
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