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 电子负载 了解的速进!!!!!

楼主(2010-07-29):
以前没有注意,今天把负载调到CW(恒功率模式)让电源工作,接着断掉电源,然后再接通电源重启,结果居然无法启机!

电源起不起来!其他的CC、CR都是可以在满载的情况下重启的!CW的就不行!

1:电子负载在CW模式下,相当于电源的负载是不是一个大电感?一个等同于电源输出功率的电感?负载为感性负载时,电源输出是不是无法突变(就是一下子加上去),对应的需要把输入电压慢慢加大,也就是慢慢加大电源的输出?我不知道是否正确(我联想到电感中电流不能突变)!

2:电子负载的原理我大致了解一点,主要是通过MOS。至于其他详细的机理,朋友能否帮忙介绍些?资料也可以?书也可以!谢谢!

网友A:
从道理上讲,恒功率下电源是难以启动的,因为电源启动要经过电压从低到高的过程,而电压低时负载需要很大的电流,以保持U*I恒定。不过没试过。

网友B:
CC  CR 什么意思

网友C:
CC恒流,CR恒阻,CW恒功率。

当电源开始启动时,输出电压很低,这时负载处于恒功率模式时,会将等效电阻调得很低,这时电源输出就会过流,从而无法启动。

网友D:
4楼圈圈正解。

楼主:
还是不太明白!

为什么“负载处于恒功率模式时,会将等效电阻调得很低”?

我还是先把负载CW原理弄清楚吧!再来!

网友C:
这里有个前提:电子负载的输入电压很低。接下来才是xxxxxxx
如果输入电压低时,不将负载电阻调低(即增大负载电流),无法实现恒功率的条件。

网友E:
CC恒流,CR恒阻,CW恒功率。

当电源开始启动时,输出电压很低,这时负载处于恒功率模式时,会将等效电阻调得很低,这时电源输出就会过流,从而无法启动。 ...
引用 网友C:

恒功启动阶段是以恒流输入,同时监测电压上升斜率,PID控制最终获得恒功,在达到恒功之前,系统最大吸纳CV上限电流,输入阻抗是比较高的。

楼主用的是山寨产品?什么型号?

网友F:
P = U^2/R
P恒定, U一开始又很小, 则电子负载的等效负载 R 就必须小, R小了,就会过流,开关电源就保护了,所以启动不起来。

网友F:
或者,P= U*I
P 恒定,  U一开始又很小,I就很大,也就是会过流,开关电源就保护了,所以启动不起来。

网友G:
同意楼上的说法

楼主:
那在恒功率模式下,负载是感性的吗?

负载是不是相当于一个大电感呢?

网友D:
11楼:
恒功率模式,负载不是感性,不能看成相当于大电感。
电感是储能元件,恒功率负载却并不储能。

楼主:
不对!

电阻也是消耗功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