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绝缘耐压问题

楼主(2010-07-29):
IEC标准里绝缘耐压测试要求DC500V,测试1分钟,但工厂生产时电压会提高到120%(600V),测试1秒钟,请教这之间有什么关联?是否有什么标准法规可以做依据?
  感谢!

网友A:
這個在IEC的標準內都有注明的,500V 1分鍾是安規測試的要求.但實際生產時不可能每個產品測試時間達到1分種.所以安規要求內是允許提高電壓等級同時降低測試時間.
具體不同產品要參照相對應的安規要求去執行!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楼上正解!
引用 网友B:

LS错解才是。

这个是型式试验的测试项,在常规生产中无需每个产品都需要测试,一般在产品定型时测试并出具报告,在正式生产中通过定期抽样抽检即可。

产品定型检测属于设计验证,验证通过后由质量保证体系即定期抽样检测保证,至于定期多长时间,抽样比例多少,各个企业根据自己的质量目标自定。

网友D:
这个是,设计就不能按照500设计了,应该留有余量,测试留有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