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F8563时钟变慢的问题

楼主(2010-07-29):
我用PCF8563的定时器中断,1秒钟中断一次,同时用到了它的时钟。现在问题是定时器中断与时钟不一致,比如中断了60次,但时钟并没有走60秒,而是要慢2~4秒。后来与电脑上的时钟比较,发现PCF8563的时钟要慢一些。
与电脑时钟比较慢点也就罢了,但为什么自己的中断时间和时钟还不一致呢?
请教各位达人,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A:
换个内部带32768的高精度时钟芯片吧

楼主:
换个内部带32768的高精度时钟芯片吧
引用 网友A:

能推荐一个吗?谢谢!!

PS:刚才测试了一下,50分钟,PCF8563就慢了6秒。

楼主:
我又用3块带PCF8563的板子做了测试,在测试前把时钟设置成跟电脑一样,从昨晚到现在大概12个小时,其中两块没有误差,一块只慢了2秒,这样的结果应该是很好的。
发现一个新的问题是对时钟读取越频繁,误差会又越大。有没有可能是我读写的程序对8563时钟有影响?(想不出原因来)。如果真是这个问题就比较麻烦了,因为我需要每隔1分钟记录一次时间。请教各位达人,有没有遇到类似情况啊?谢谢!!

网友B(2013-08-26):
我的也是,还没有解决啊

网友C:
试试用VS1307,也是IIC接口的RTC...

网友B:
解决了,还是硬件问题。多检查一下硬件

网友D(2014-02-07):
引用 网友B:
解决了,还是硬件问题。多检查一下硬件

新年好!
请教一下,能否说下具体原因,我也遇到此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新年好!
请教一下,能否说下具体原因,我也遇到此问题。

现在记得不是很清楚了 貌似电源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现在记得不是很清楚了 貌似电源吧

说错了 是电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说错了 是电容

谢谢!我回头换换电容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谢谢!我回头换换电容试试。

:lol

网友E(2014-04-15):
引用 网友D:
谢谢!我回头换换电容试试。

这位仁兄解决了没,小弟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位仁兄解决了没,小弟也遇到这个问题!!!

也可以换一款时钟芯片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也可以换一款时钟芯片试试...

换哪一款???求指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E:
换哪一款???求指点!!!

这个问题纠结很久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换哪一款???求指点!!!

VS1307这一款,IIC接口的,很方便使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VS1307这一款,IIC接口的,很方便使用...

好滴,试试先!!!感谢这位仁兄!!!:):):)

网友F:
时钟不准一般不是芯片问题,是晶振的原因,你用有源晶振试一下,肯定没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位仁兄解决了没,小弟也遇到这个问题!!!

不好意思,今天终于有机会做了试验,原来是用的15p电容,关机时用备用电池供电,走的明显偏快,开机时,大概3秒钟读取一次时间,感觉快的不明显。
昨天换了18p电容,关机,用备用电池供电,今天打开看没有明显的误差;下来供电状态下不断读取看看有没有明显的误差,今天试试,有什么情况我再来回报。

网友D:
还有一个问题理解的不是很清楚,在PCF8563资料里面有个秒数据地址bit7位的说明:
Table 7. VL_seconds - Validity and Seconds register (address 02h) bit description
Bit:7
Symbol: VL
Value:0
      Description: clock integrity is guaranteed
Value:1
      Description: integrity of the clock information is no longer guaranteed

就是说address 02h的bit7设为0:能够确保时钟的完整性(机器翻译)
bit7设为1:不能够确保时钟的完整性
但是中文PDF上的翻译是时钟精度
求那位大侠帮忙解释一下这个位设定的实际用途和意义?

网友D:
刚才回来跟电脑时钟对比了一下,没有明显的误差,因为我的显示是4s一次大概,原来以为是3s,刚才仔细看了一下在4s左右,所以5s以内的误差暂时看不出来,目前短时间来看还可以,要准确确定的话要改程序测定,这个我一时还没时间,但是可以确定的一点是 outstanding 朋友说的电容是关键,效果很明显,这里必须表示感谢!:handshake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今天终于有机会做了试验,原来是用的15p电容,关机时用备用电池供电,走的明显偏快,开机时, ...

谢谢!!!期待你的结果!!!

网友G(2014-12-03):
引用 网友D:
刚才回来跟电脑时钟对比了一下,没有明显的误差,因为我的显示是4s一次大概,原来以为是3s,刚才仔细看了一 ...

你电容后来用多大的?

网友H(2015-03-04):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头疼啊,换哪个电容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今天终于有机会做了试验,原来是用的15p电容,关机时用备用电池供电,走的明显偏快,开机时, ...

问题解决了吗,你的晶振两端是有两个电容呢,还是单电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