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程序中代码量有限制么?为什么?请大虾们详解!

楼主(2010-07-29):
单片机有那么多中断程序,每个有固定的入口地址,但进入后是不是也会分配相应的地址储存代码,如果代码量过大,是不是中断会跑偏?还请大虾们详解!!

网友A:
中断入口只是一条跳转指令

网友B:
如果实效要求的严格,中断程序就是越短对其他程序的影响就越小。

网友C(2011-05-05):
中断程序中的代码量越大,程序的实时性越差,程序的稳定性越差。

网友D:
中断入口只有一条跳转指令,跳转到你的中断程序的地址。
中断程序大小倒是没有限制的。太大实时性比较差,不过简单的应用也无所谓的。
推荐的指导原则是:中断程序尽量短,主程序中处理事件。

网友E:
同意五楼的

网友F:
看你开几个中断,如果只开一个中断到是可以多点代码。理论上中断服务程序不该太长

网友G:
同意8楼

网友C:
中断期间代码长 运行时间长,实时性下降,这一点很明显。但中断期间程序运行时是一种临界状态,与在主程序中运行所受的限制是不一样的,相对要脆弱。所以能完成功能的情况下,越短越好。一般中断程序建立标志,主程序查询标志,执行相关任务,现在硬件的速度能解决大部分问题。这样,程序的健壮性要好得多。洛奇特电子 rocket08@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