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8S208,,,,,,TIM2定时的问题?

楼主(2010-07-29):
想把TIM2当做定时器使用,
所有寄存器都是复位值,
仅仅 TIM2_CR1_CEN=1;  //使能寄存器
但是当计数器溢出时候,没有产生标志位,
是不是还需要设置其他寄存器?

网友A:
起码, UIF 会置位.
本人测试了一下. CC1IF~CC4IF 也会置位.
只是没有允许中断, 不会产生中断而已.
楼主再测试试试?  记得 APB 里的时钟要使能哦

楼主:
谢谢你呀,忘记说了,我用的是STM8系列的
我又测试了几次,必须要先将UIE置1,
计数器溢出时候CC3IF-CC1IF、UIF全部置位;
否则,只有CC3IF-CC1IF置位;
有点不明白

网友B:
UIE置位后才会更新UIF,手册上写了

楼主:
没有看到啊,折腾了半天,还是有些疑问?
在使用预分频器之前,是不是必须要TIM2_EGR_UG位置位一次才可以,否则
    预分频器不起作用;这又是为什么?看结构图没有这个要求啊?

网友B:
没有看到啊,折腾了半天,还是有些疑问?
在使用预分频器之前,是不是必须要TIM2_EGR_UG位置位一次才可以,否则
    预分频器不起作用;这又是为什么?看结构图没有这个要求啊? ...
引用 楼主:

开CEN之前设置预分频器就不需要置位UG,置位UG应该是计数器运行中起作用,手册上PSCR功能说明里提到了置位UG。
STM8的很多东西有先后顺序的,比如TIM1的预分频器PSCRH和PSCRL,顺序反了结果也完全不同,但STLINK单步跟踪看到的PSCRH和PSCRL的值又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