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无线充电及传输

楼主(2010-07-29):
刚听说海尔出来一款“无尾电视”,就是无线供电的电视机,我在为此项创新高兴的同时,不免有了点小小的疑问。
1、此无线供电的实现方式是如何?
2、对室内空间设计是否有限制?对家居环境是否有要求?
3、此无线供电的效率会有多高?是否符合目前能源环保之类的要求及政府号召?
4、安全性,是否会对人体造成损害?

楼主:
当然,这只是个例子,由此引发的是一系列无线供电产品中,或许隐藏了一下普通大众并不知道或刻意忽视的问题。

楼主:
北京时间2010年1月8日,全球最大的消费电子展——国际消费电子展CES在美国拉斯维加斯开幕。海尔彩电在2010年的CES展会现场推出了全球第一款“无尾电视(No-tail TV)”——一台省略了视频线、音频线、信号线、网线甚至电源线的真正的、彻底的“无线电视”,一经展出,便引来数参观者驻足,可谓让赚足眼球。

  据悉,海尔在展会上展示的这台32寸“无尾”液晶电视采用的是WiTricity航天级无线电力传输技术,它直接采用无线供电。同时,这台电视播放的内容也是采用无线传输,传输端是一台合作的蓝光DVD样机,通过无线1080P视频传输呈现出无与伦比的高清画质,从而实现了电源与外接设备“全无线”的电视生**验。

海尔“无尾”电视实现三种无线连接技术

  从产品的意义上来看,海尔“无尾”电视不仅仅在于切断了那条线,美观家庭布置,更重要的是,“无尾”电视首次将高科技的电力无线传输与信号无线传输、网络无线连接三种技术完美融合,为人们带来了更加便捷自由的电视生**验,引领了彩电行业未来的发展方向,标志着全球彩电行业从此跨入“无限”时代,对整个家电行业及相关领域的发展都起到了启发意义。

  据海尔高层透露,海尔是国内首家麻省理工学院产业联络计划(MIT/ILP)成员,该电视的诞生得益于该计划的帮助。除此之外,该技术还正尝试在鼠标、牙刷等一些低功耗的产品上应用,但都处于实验阶段,都还没有量产。

  海尔无尾电视的展出,相信对未来数字网络家庭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注:以上内容为转帖;

网友A:
问题1、2好说,问题3、4才是真正需要考虑的。
估计效率与距离有关,距离远了效率肯定要降低,但不知道实际使用时效率能有多少?
不知道工作频率和效率,对安全性也不大好说。不知道是否公布了相关资料。
至于“高科技”,我看是忽悠。

网友B:
没啥“高科技”的,我是绝对不会买的。

效率肯定不会高,辐射更是不用说了...

楼主:
从该新闻上看,信号与网络的无线传输不是问题,可是供电系统的无线实现方式才是重点。

楼主:
看图片,使用的是32寸的液晶电视,其有效功耗应该至少需要几十w,背后有个硕大的发射源,两者之间所形成的磁场貌似不会太小,加个金属物或活人的头部,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网友C:
我也认为功率传输无线化一定会礼大于弊,真要是做成了,又多了一种weapon

网友B:
我认为功率传输无线化一定会弊大于利,建议尽量别用。

当然,微小功率时除外。

网友A:
同意9楼xwj。

楼主:
晕,,,难道俺信息蔽塞??

楼主:
看看无线手机充电器的结构吧。

楼主:
这是戴尔的一款无线充电笔记本。

笔记本下方有个无线充电站,右边则是无线充电转接器

无线充电台

网友D:
这笔记本充电真蛋疼。。。   把笔记本搁那得功夫,顺手就抓根线捅上了。

网友D:
手机,牙刷之类还不错,本身就小,去掉小能做成密封。功率也小。

楼主:
看看这无线传输的结构吧,有空的话跟大家讨论一下无线充电及传输的原理。

网友E:
19楼的装置,两个线圈的尺寸分配似乎不合理,最好是发射线圈的直径小些,接收线圈直径大些
并且接收线圈匝间距拉得太开,中间的那几匝没多大的磁通量
另外,频率一般是几M到十几M,会不会影响短波通讯及广播呢?

网友F:
不错,最主要是远距离无线充电的实现方法&&&对人体有没有辐射!

网友F:
是不是高频的时候就产生越肤效应??不会侵范到人体?

网友G:
其实无线充电没那么多弯弯绕,总结一些认识误区:
1、线圈振荡频率不需要很高,几十KHz到几百KHz即可,频率高,天线尺度大,反而更容易引起电磁波辐射,频率低点,周围只产生准静态磁场,在附近用个谐振线圈接收即可;
2、发射线圈和接收线圈的耦合度不需要很高,所以不必刻意追求两个线圈谁大谁小。如果大家把这两个线圈看作一个互感的两个绕组,这两个互感各自又有谐振电容,推导一下方程,就会发现,不管两个线圈的耦合度有多高,总存在一个谐振频率,使得在此频率下浮在获得的功率最大。
3、效率问题,并非耦合度高,效率就高,理论上,纯电感、电容只储能,不耗能,因此理论上的传输效率是100%,这与耦合度没有关系。
4、制作难点,原理本身没什么,主要是调谐振状态比较麻烦,上面说过,任何耦合度都存在一个频率,使得输出功率最大,但这个谐振状态跟负载电阻、接收线圈电感及其谐振电容、耦合度、发射线圈电感及谐振电容都有关系,因此调试工作不轻松。耦合度越低,谐振的频段就越窄,就越容易失谐;

    各位对这个领域感兴趣的,不妨亲自推导一下,神秘感就会消失。但同时要提醒各位,具备端口网络、阻抗匹配知识的人理解起来很轻松;数学基础好的,复数有理式推导要有耐心;这两者都不具备的,就别折腾了。
    至于那些所谓的无线供电产品,我的评价是:就好比前两年出现的可以太阳能充电的手机,弄个花样,给产品出个彩,使用价值为0。当然也不排除在某些特定场合,无线供电的方式特别适合于其所处的环境,但所谓的“省掉连接线”绝不是个合适的理由。

你这也叫电工啊?!

网友B:
呵呵,LS正解。

无线供电只适合于要求完全密封(比如电动牙刷、高档电动刮胡刀)、或者不适合有连线的设备(比如旋转供电、高压隔离等),不然完全没有必要。

网友H:
一般大众是很容易被忽悠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G:

收发线圈大小关系对磁通的影响,对能量密度(影响相对功率)的影响

试问:两个线圈反过来用,会是什么情况?

网友I:
估计这都是未来

楼主:
19楼的装置,两个线圈的尺寸分配似乎不合理,最好是发射线圈的直径小些,接收线圈直径大
引用 网友E:

此话差异。
xw:两个线圈的尺寸分配似乎不合理,最好是发射线圈的直径小些,接收线圈直径大些?
ym:哪里来的这种说法?

xw:并且接收线圈匝间距拉得太开,中间的那几匝没多大的磁通量
ym:如果都放一起打包集成了,那还搞什么无线啊???再说了,这个可以提高发送功率来解决;

xw:另外,频率一般是几M到十几M,会不会影响短波通讯及广播呢? ...
ym:这个倒是值得思考讨论的问题,虽然并不一定使用那么搞的频率,可是外辐射干扰还是不敢忽略掉啊;

网友E:
不知道伟林有没有看26楼的图。

发送端用相同的谐振参数,则发射线圈感量一定,线圈谐振电流一定,小尺寸的线圈匝数多,在空中产生的磁通密度大。而接收端线圈越大,获得的磁通量越大。

网友A:
在这样的频率以及这样的线圈上,辐射是相当弱的,主要还是靠磁耦合传递能量,电场作用很小。

楼主:
是的,maychang说的对。

楼主:
目前无线的传输无非就是使用两种方式:
1、共振;
2、谐振;

楼主:
普通的法拉第电磁感应完成的无线传输
采用的就是并联谐振的方式,载波频率相对比较高,一般都是兆赫级。

网友E:
OK, 承认是电磁感应就好。既然是磁耦合,那就铁的定律就是:让二者有尽可能多的公共磁链...

网友E:
这里讨论的“无线”传输的介质是空气,发射线圈产生的磁通是发散的。
当二者相对距离很近,那么直径相同,共同穿越两个线圈的磁链最多,互感系数最大;
当二者距离相对较远,互感已经很小,那么最好是减小发射端直径,让磁链在轴线上更为集中,而接收端则尽量加大线圈面积,获得最多的能量。
而且接收端线圈,相同长度的导线,做一个大面积的单匝,绝对比图中渐开线(只是为了形象,下同)模样、匝间距拉得很开的要好得多。如果面积受限,也不要搞成渐开线模样,原因:浪费线材。
为什么这么说呢?很简单,中心的磁通很少,以外圈一匝的长度,在内圈可能能饶两三匝,但那两三匝所获得的电动势,绝对比不了外圈的一匝。只为了好看?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谐振方式是这样的,可如果是共振呢?是否还如你所说呢?

网友E:
谐振=共振

网友J:
买过一无线充电器,发射线圈是800K正弦波激励的。

楼主:
利用有源晶振做振荡器的发射电路

楼主:
简单的接收电路

网友E:
就是一个漏感极大的CCFL电路:lol

楼主:
又怎么了?

网友K:
白白浪费大把的能源,要是没有十分的必要,还是不要用这种技术比较好!

楼主:
楼上是想说效率低下的问题吗?采用共振方式可以一定程度上提供效率。

网友E:
回复 楼主:

CCFL是漏磁变压器传输

所谓的无线传输,只不过原幅线圈的耦合度更低

原理相同

网友E:
回复 楼主:

耦合系数很低的情况下,谐振只能提高回路的电流或电压,但请注意,这并不能增加感应器捕获的能量大小,高Q的含意,只不过是一个周期内,储能元件的最大储能与输出能量之比而已,多出的能量,是这之前的若干个周期建立起来,在LC之间转换。

网友J:
45# zdaly 怎么定量计算能量损耗呢?

网友L:
看上去,像电磁炉~~~~

楼主:
谐振方式就类似电磁炉了,中间加个金属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了,呵呵

网友E:
电磁炉的负载端铁锅,纯阻性,并不谐振。

不管谐不谐振,两个线圈中间加入金属件,都会因为涡流作用,抵销这部份的面积,达到次级的磁通量下降

前些日子看到有人用磁棒天线做接收端,主动汇集接收端附近的磁通,思路很好,应该是玩过收音机的

网友J:
请教两位大侠,现在业界谁家做无线充电做得牛?

网友M:
能量传输不是件容易的事。
我想,电池是不能少的,否则供电不稳不容易解决。
至于是通过光传输能量还是磁传输,不好说。
目前认为,这种过度强调“无线”的方式不过是炒作或搞概念运作(就象概念汽车那样)。因为能量传输技术还没有啥突破。

楼主:
是的,概念性产品跟大众化产品还是有相当大的差距滴。

网友N:
期待这个无线电源原理讲解.

网友O:
个人从原理来理解:共振(AB)=谐振(A)*谐振(B)

网友P:
无线充电若真能用在家用电器上,那真是太完美了

楼主:
当外加电动势的频率与电路自由振荡的固有频率ω相同时,振幅达最大值,叫电磁共振。

电磁谐振估计是频率接近而已,呵呵 ,,,这个概念俺是猜的。

网友E:
两个系统的固有频率没有相同,只有相近。共振和谐振是同意词。
共振并没有“放大能量”的本事,摆幅加大,是周期性的能量积累的体现。

楼主:
说的很对,都是做市场的人在混淆视听罢了。

网友Q:
无线能量传输据说在无线电发现之处就有与爱迪生同时代的科学家进行过相关试验,而且成功点亮了几公里以外村庄的电灯,就是不明白怎么没有得到应用?

网友R:
宇宙空间有多大地电磁能容量?这可能也是物理学家没给出的答案,过分的开发自然资源,会有什末后果,谁知道呢?电磁场频谱已开发怠尽,现再又向大功率进军,光污染,收音机,空间通信干扰,地球再也没有一块静土。

网友S:
62楼: 无线能量传输据说在无线电发现之处就有与爱迪生同时代的科学家进行过相关试验,而且成功点亮了几公里以外村庄的电灯,就是不明白怎么没有得到应用?
62楼你说的是特斯拉吧!他发明的特斯拉线圈!有兴趣可以查一下!他是呗以爱迪生为主的“正统”科学给埋没了!并称其为科学"异端"!鄙视爱迪生的行径!

网友S:
特斯拉继发明了「交流电发电机」、「多相交流供电技术」及「三线输电方法」后,他便发现了「两线及单线输电方法」,甚至1889年他更发明了「无线传电方法」。于是在美国科罗拉多泉(Colorado Spring)建设实验室开发及研究此项「无线传电」技术,即是将现时的低频(50/60Hz)高压电流转化为「高频电流」,然后再经由空气作为传送媒介来输电。此项「无线传电」技术不单省却了输电电缆的成本,更可以免去输电时因电阻所致的损耗。经过八个月的研究后,特斯拉便决定在长岛(Long Island)试建首座名为「特斯拉线圈」(Tesla Coil)的电力发射塔。

其实,在特斯拉的研究中,他发现了只要藉着一座「电力发射塔」,方圆周围的「电力接收器」(特制的电容)就可以接收到这种「无线电力」,甚至绝不会因为过量的「接收器」而减低其「输电必v」,假若「发射塔」发射出600W电力,30英里内所有「接收器」皆可接收到600W电力。

事实上,这技术正等同我们日常使用的「无线电收音机」(原来首位「无线电收音机」发明家就是特斯拉,而不是马可尼)。你会发觉「收音机」的电波是不会因为同时有过多人使用而减弱的,每一辆汽车或是每一个家庭只要藉着一部「收音机」,便可以收到同样清晰的无线电波。

同样,特斯拉发现了「高压电流」原来转化为「高频的高压电流」后,则可以无限地将电力输送。「特斯拉线圈」(Tesla Coil)正是运用了这种「无线传电」技术的发明,甚至它就是一种人类一直梦寐以求的「免费能源」了。

Tesla一生中最伟大的发明:Tesla Coil(二)免费能源

当大家听到「免费能源」、「用之不竭的电力」、「能量输出(Power Output)的必v竟然大过其本身之消耗必v」或是「每月所消耗的电费皆是免费」等名词,或以为是妙想天开或是天方夜谭。但可能大家有所不知在过去的 100年里已经有为数不少的「免费能源」发明已经研制出来了,如Ronald V. Hansch发明的Hansch发电机,Francisco Pacheco发明的电解氢发电机(Bi-polar Auto Electrolytic Hydrogen Generator),Jasper L. James 的温差发电机(Thermionic-Thermoelectric Generator),Yull Brown以水为燃料之氢氧引擎,Joseph Newman的Gray马达等发电装置。其实在神所创造的地球里本是蕴藏着无穷无尽的电力资源,除了现时的石油和煤外,就如众所皆知的地心磁场、太阳能、风力发电、水、氢与氧和温差等。这些既免费又用之不竭的资源,其实曾被不少科学家所善用了,而发明出很多「免费能源」的发明。可是这些科学上之瑰宝,一直被人刻意的压抑和剔除。甚至,过去这些科学家有不少皆遭到无理的阻挠、压抑、毁谤、捸捕、恐吓和谋杀。今日在这资讯泛滥的年代,有很多的事实的真相皆被某些财团或媒体所封锁着。

就如在1889年科学家特斯拉(Nikola Tesla)研究的「特斯拉线圈」(Tesla Coil),当时他对磁场的认识可算是亘古未有,后人更以磁力线密度单位:1 Tesla(特斯拉)=10000 Gause(高斯)以表扬他在磁力学的贡献。在不断的研究中他发现了「共震现象」,原来在特定的环境下,一个机械系统震动的震幅,不论是声学的或是电学的都有相当高的震幅。而特斯拉则利用了此原理所出现的「磁力共震现象」,而制造出一个变压器,名为「特斯拉线圈」,它能够产生极高的「高压电流」。他其中一个命名为「沃登克里弗计划」(Wardendyffe Project)的构思就是在美国长岛(Long Island)建设一座足可输出100万匹「交流电流」的「特斯拉线圈」。

「特斯拉线圈」结构基本上,由一个感应圈、两个特大电容器和一个线圈互感器所组成。

该「线圈」其一特性,是能够生产出既高频又低电流的「高压交流电」。这种「高频电流」可经由空气作远距离的「无线传电」达至另一个「接收器」处,并且对人体绝无不良影响。可能大家未曾听闻过现时50/60赫兹(Hz)的「交流电」转化为「高频的电流」后,即使流经人体也不会导致出现电阻的情况,因而引致损害。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特斯拉更展示经由「特斯拉线圈」输出的「高频电流」流经自己的身体,而使一颗「无线灯泡」发亮。

过去或酗j家曾观看过一些特技人如何表演触摸一些可见到的「高压电流」,让「电流」流经身体上所有的光管或灯泡使其发亮。事实上,他们就是复制了「特斯拉线圈」,而藉此产生了「高频电流」来表演的。

严重注意:现时家居的「低频高压交流电」是极度危险及可以致命的,切勿尝试触摸或模仿此项实验。

Tesla一生中最伟大的发明:Tesla Coil (三) 不公平的压抑

「特斯拉线圈」(Tesla Coil)乃是一项已经被发明100年多的「免费能源」科技,一项能够「供电」给全世界的发明。一项运用了磁场所出现的「磁力共震现象」原理来发电,多翻证实为高效能、大必v、安全和无污染的「免费能源」发明。

为何至今人们还未听闻过呢?为何大众传媒从未正面报导过呢?是否此项发只是一摏大话、一场科学家的梦呢?

是否这项发明对人类存着极大的危险和威胁,故此必须遭到压抑呢?

是否在今天的世界里,我们根本用不着「免费能源」,人类在这能源危机中单是靠着高昂的石油、煤和电力即可吗?

是否这个世界被注定必须走进能源恐慌之中吗?

是否人类无可避免地生活在一个污染的世界里,煤、石油或其他核子的污染真是避不开吗?

当人类仍处于这个无奈和绝望的光景时,我们必须知道这不是造物主的无能,而只是人类的自私和无知所带来的结局而矣。在今天的世界里,无论在医学上、科学上、政治上和经济上等,确实有很多对人类有福的信息一直被压抑着,它们的存在并不是一个祸害,只不过它们一但被公诸于世,则会侵犯了不少有权势之人的利益,所以它们必须继续遭到压抑,甚至冠以「恶名」。

就像基督徒科学家尼古拉?特斯拉(Nikola Tesla),一位划时代的科学家,虽然他在电力学的成就远较爱迪生卓越,但他的名字却出奇地鲜为人知;甚至诺贝尔奖的名单中亦刻意剔除了他的名字。个中的原因皆源自特斯拉所研制的「特斯拉线圈」。

其实,空气中存着很带电负荷的电子,就如日常我们所感受到的『温度』,原来只是这些电子在空气中不规则的流动。所以只要掌握一些技术把这些电子诱导为规则的流动,这便能成为电流。再从而收集这些电子即成为有效的电能。

1889年特斯拉发明的「特斯拉线圈」就是藉着地球本身用之不竭的「磁场」,从而运用「磁力共震」的方法将空气中的电子震动出来,由于采用了共震的原理,电子便有效地诱导为一股规则性的电流。经过收集和转压,电子便可成为高压电流。

网友E:
最早的交流发电机原型,1832年由法国人皮克希制作成功,皮克希还为他的交流发电机安装了换向器,成为直流发电机原型。阿特涅于1873 年发明了交流发电机,比特斯拉的交流发电机早了十多年。因此说交流发电机是特斯拉发明的,比较牵强。充其量只是改进者。

网友R:
18世纪在美国电力利用有两大派,一是以爱迪生为首的直流电力系统,另一是尼古拉特斯拉为首的交流电力系统,爱迪生的直流电力系统,是用直流电动发电机把低压直流电升为高压直流电传输,传输终端用直流电动发电降压成低压直流电。其原理是电磁能变机戒能再转电磁能,反之亦然。尼古拉特斯拉交流系统是通过变压器(也就是特斯拉线圈)来传输,也就是当今众所周知的电力传输系统。18世纪在美国种蔟歧视严重,爱迪生是本土人,尼古拉特斯拉是外来移民,而造成不公平的戴遇。另一传说尼古拉特斯拉的失败是特斯拉远距电力无线传输试验,投资人撤资导至特斯拉公司倒闭。还有一说,当时在苏联的西北利亚的古斯通发生的大爆炸是特斯拉远距电力传输肇成的,只今还是科学上的迷团。

网友I(2010-09-01):
无线充电的手机更实用。
常出差的人体会最深…

楼主:
俺现在随身携带一个D-D的手机充电器,USB接口的,可以适应所有带USB接口的数据线,而且此充电器的内置电池容量足以给一般手机充电2-3次。

楼主:
一个备用电池,一个D-D的手机充电器,基本上可以保证我外出10-20天不用想充电的事情。

网友T:
我觉得这是看起来很美,效率实在不怎么样,节能降耗好像做不到,还不如太阳能方式,至少若干年内费用很低

网友U:
:)谁能研究远距离的发射电能,那将是电力的一个革命性的突破。

网友J:
推荐一个有关无线电力传输技术的地址。
http://www.wirelesspowerconsortium.com/technology/index.html
重要的一点是,他们说"PROXIMITY POWER IS EFFICIENT AND SAFE"!

网友V:
公司的老板不知道那里听说,无线供电很有前途,叫我去看下其工作原理,看下能否整成芯片级,好做成芯片卖。我上网找资料,发现跟上面各位说的有好多相同之处的。后来到华强北买了个无线充电模块,主要是给手机的,测试了下,
紧靠着时,接收端可以输出5V,500MA的电流,发射端供电电压12V,电流700MA
距离拉开到4CM,变得只有5V,5MA了,发射端供电电压12V,电流130MA
后来老板在美国买回一个手机黑莓无线充电器,我测试了,也是要贴着,接收电流才大,不过发射端和接收端各有个磁铁,然后接触面板比较光滑,会自动靠在一起。
跟老板说了实际测试结果,他说是不是他们做的频率不够高,所以距离近。
只好自己搭个电路,弄了些线圈调试起来,目前距离还是几CM,只是待机电流可以做的比上面两个小比较多而已,转换效率只是好一点点。
没什么进展。
我觉得弄到接收和发射两个线圈共振,很难,接收端的负载变化会影响振荡频率。
我是菜鸟一个,可能我对“共振”根本就不明白。

楼主:
距离跟效率是两小冤家,永远都是对着干的。

网友B:
可以去看老x的无线供电试验贴,
距离拉开到大约3CM时,可以输出3V,1000MA的功率,发射端供电电压9V,电流1000MA

这还是随便乱找的线和材料搭的,如果用多股线和更粗的线材,效率还可以提高点。
当然,手机不能绕那么大的线圈,线圈缩小后距离会更近一点,但用于手机充电肯定是没问题的。

网友J:
你们现在碰到的客户主要是要求效率还是功率问题?有搞点定量理论计算的吗?

网友N(2010-11-03):
高频的功率管用哪些好??

网友W(2011-09-21):
无线电力传输的话,中间隔开的距离最多是多少啊?像蓝牙信号无线可以传十多米

网友W:
就是变压器吧

网友X(2012-11-20):
利用进场磁耦合技术,类似变压器,只是利用空气作为导磁介质,大型的RFID。次方式,传输距离短,效率低。要给给大功率设备供电的话,辐射问题需要考虑。

网友Y:
关注中,海尔什么时候销售这款电视?期待有人拆机。:lol

网友Z:
还不成熟。。。。

网友AA:
标记一下

网友AB(2014-02-01):
说的很炫,可是现在并没有看到有太多的无线供电的设备

网友AC:
希望有更多的人来研究,有好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