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220V输入,如何输出DC25000V?

楼主(2010-07-29):
这个东西不知道咋做,请高手指点!

网友A:
用CRT电视机上的行输出电路和行输出变压器即可,具体参见电视机电路图。

网友B:
多大功率?或者多大输出电流?
可以用工频变压器,然后整流滤波。
也可以考虑开关电源。
不过,没有高电压基础,别做。这么高电压,绝缘比较困难,除非电流很小(例如1mA)。

网友C:
如果电流小就直接用倍压好了,电流大加工频升压。

网友D:
参考CRT电视机上的行输出电路

网友E:
要求精确么?精确到多少?1%?

网友F:
应该就是用来放电吧?
放电能量小的话触发管+变压器就可以了

楼主(2010-09-02):
电流不大,不到1mA,300uA就行。

网友B:
8楼:
那就按照2楼chunyang的建议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