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兵请教,这两个运放的输出端直流电位如何确定?

楼主(2010-07-29):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EMGN]8P$[%60)PE)%7DQ7K(H1AF.jpg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4%7BQ2(DU%60%60JN%60G3Z1([2S%60PB.jpg  我只知道,如果运放不接射 随器的话,根据虚短虚断就可以根据输入计算出输出电位,但加了射随器,就不知道解到         怎么判断电位了,判断不了电位的话,我也无法判断三极管是否导通了,哪位能帮忙解惑一下?

网友A:
用添加附件的方法上传图片。

网友B:
上传图片,不然大家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