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T51引脚序是多少?

楼主(2010-07-29):
10芯扁线的引脚序是多少?这个没有哪个文件有,请中颖的回答下。
不知你们是怎么给的资料,网站上也没有,这个也要保密吗?

网友A:
要注意礼貌哦

网友B:
看看ID,来者不善啊

网友C:
jet51外壳上面有的?你买了jet51没有啊,翻过来就有

网友D:
附件是脚位定义

楼主:
看到了,我接上了,但连不上单片机,不知是什么原因。
Keil的utility也设置了.

网友A:
是不是接错了?

楼主:
就是按照上面的图接的,RST也接了,也不好用,使用内、外部电源的方式全试过了。

网友E:
连不上有没有报什么错?

网友C:
哪一颗芯片? reset脚接的话,必须要选择用reset的方式进入。

网友F:
这个没必要保密

楼主:
是开发工具被代理商私自升级造成不好用的。

网友G:
呵呵,可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