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调试无法看程序运行时间?

楼主(2010-07-29):
我无仿真器用模拟调试过程中为何无法显示程序执行一段后的运行时间?

正常

正常

我的

我的

网友A:
请将你电脑上现有IDE66卸载,然后在我们网站下载最新IDE66重装,再测试一下。
根据直观判断,应该是版本不一样。因为看到你IDE66界面的状态栏跟有执行时间的状态栏是不一样的。所以怀疑是版本不一致导致。

网友B:
遇到问题就重装,我都是这样,呵呵

楼主:
我已装了N遍,下载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