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sensePlus一般可以支持多少个LED啊?

楼主(2010-07-29):
是不是跟它的引脚数有关系。

网友A:
应该有关吧

网友B:
CapsensePlus是什么啊,PSOC吗

楼主:
是PSOC,主要作电容感应的。

网友C:
CapsensePlus是psoc中的几个系列21x34,24x94,还有前几天网络研讨会(CapSensePlus 在线研讨会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179646)的系列,忘了型号。
接LED的数目取决于你做了按键滑条以后还能成多少IO

楼主:
明白了,谢谢Go_PSOC。

网友D:
接LED的数目取决于你做了按键滑条以后还能成多少I ...
引用 网友C:

所以,你要做几个按键,驱动几个LED呢?

楼主:
越多越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