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最高的PSoC器件

楼主(2010-07-29):
在PSOC器件之中,不知道那个集成度最高。

网友A:
我很什么选择集成度高的呢,关键还是看应用,集成度高不一定用得到啊

楼主:
集成度高体积就小啊,而且应用范围还广,现在的芯片拼的不就是体积吗

网友B:
2楼3楼都有道理,呵呵,psoc1里面29系列功能最全,psoc3应该是38,psoc5应该是55。具体用哪个取决于你的实际需要

网友C:
看的的项目要求,然后再手册中 挑选咯

网友D:
请参考CY网站上的http://www.cypress.com/?app=sear ... 0&source=header Product Selector Gui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