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boost电路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0-07-29):
说明:以上电路中mos的驱动来自msp430产生的pwm波经过ir2110芯片放大后送过去的,测试的电压幅值是12伏,mos选的是540的,二极管用的是MBR20100,电感L4是自己绕的,其中磁芯用的是铁镍钼的低频磁芯(主要考虑到高频磁芯会有饱和问题)

我的问题是:这个升压斩波就是不按照我调的pwm波的找空比变化,不知道为何,都已经调了好几天了,并且发现原先如果选用市场上用的普通电感的话有些时候电感还会发热?

楼主:
大家帮个忙啊,谢谢了!

网友A:
仿真的东西不一定可信,电感可以换换其他的材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不过以上只是画的图,是按照这个图接的电路,其实仿真的结果也不对的,我做过;然后就直接接的电路,发现这个问题,不知道为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说的其他的材料是指的低频磁芯吗?是因为考虑到直流的影响导致其磁芯饱和从而电感值减小?

网友B:
踩踩,人气啊

网友C:
刚来的,不懂。

网友D:
如何不按照你的控制波形变化了   ?  可否给出波形呢

网友E:
因为楼主没有输出电压的反馈电路参与工作,所以,当输出线路上面有损耗,后者电子器件的寄生参数作用时,输出电压并不是严格按照设计值来的

网友F:
偶也在做这个、我用示波器看的、把5V升到了30V 可是一加负载,就没有了连K级的负载 都不行。

网友E:
楼上的兄弟,麻烦你把你的原理图和电感参数传上来,我帮你看看。
另外,楼主图上的电感是2mH,这个电感量太大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E:
xiexie谢谢这位大哥。嗯 我基本已经知道原因了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