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判定MOS管工作在开关状态,而不是放大状态。

楼主(2010-07-29):
(无正文)

网友A:
主要看栅极电压,跟MOS的开启电压参数做比较。另外,用作开关和线性放大的外电路结构也是不同的。

楼主:
楼上的能不能说的详细点,怎么样跟MOS管的开启电压做比较?

网友B:
线性工作,离开启电压不会远,稍稍高一点低一点。开关工作,不是远高于开启电压就是远低于开启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