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的动态配置指的是什么?

楼主(2010-07-29):
如题所述,是在线编程的意思吗

网友A:
有个研讨会讲过(400%的芯片资源利用率 - PSoC动态重配置功能  2008年2月29日
http://seminar.**/080229/tindex.asp
简单的说,就是同一个数字模块或模拟模块可以在不同的时间实现不同的功能,也就是分时复用

网友B:
CY有一个动态重配置经典的例子:自动售货机

白天到晚上,它配置自己成为自动售货机
夜深人静的时候,它配置自己成为一个MODEM发送销售数据出去

不是在线编程,这是同一个Firmware实现的,只是修改寄存器,这样也就换了User Module。类似分时复用

网友C:
楼上理解很深刻啊,学到的ARM Cortex也能和大家分享一下哈

网友D:
基本上就是一个分时复用..

楼主:
分时复用这个意思,是不是相当于VC中的线程的意思